[求助] 巴克豪森准则中环路增益的问题

楼主(2017-03-29):
对于振荡的起振条件,巴克豪森准则是正反馈和环路增益大于1,我的疑问是,只要保证是正反馈,环路增益小于1不也是可以振荡的么?正反馈回来的值与输入相加,相加之后的值总归是增大的啊,输出的值也是一直增大,只不过增大的幅度没有环路增益大于1的时候来的大。

举个例子,输入为1,环路增益为2,那么反馈回来的值为2,与1相加,变为3,如此反复,输出的幅度逐渐增大,最后振荡。
当输入为1,环路增益为0.5的时候,反馈回来的值与1相加,变为1.5,如此反复,输出的幅度也是逐渐增大,不也能振荡么?

我知道环路增益大于1和小于1会导致左平面极点和右平面极点,从而会有减幅振荡和增幅振荡,但是上面的想法的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应该认为是0吧,净输入等于反馈输出,所以要求增益大于1

网友:
不是反馈回来vout直接和vin相加。
正反馈时,(vout-vin)* A-->new vout, (A is gain)...
if A>1, 你会算出来vout越来越大
If A<1, vout会得到一个最终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复 你看我这次理解的对不对,输入为0的话,如果反馈系数位1的话,那么输出就直接等于净输入(因为输入为0),净输入乘以A再变为新的净输入,如果A<1的话,那么新的输出就会比上一次的输出小,这样不断的反复,最终输出就会达到某个值,不会振荡;如果A>1,那么输出就会不变的变大,最终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里面是不是默认的反馈系数为1? 这么看酒差别多明白了 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啊,一般反馈系数大于0小于1的,那么这个环路增益的幅度大于1,对于A的正负有什么要求么?还是A可正可负,只要保证幅度的绝对值大于1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当反馈系数beta不等于1时,要求环路增益在相位为-180时,大于1。

网友(2017-12-07):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正反馈时,(vout-vin)* A-->new vout”   为什么说是vout-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