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版图设计调用器件出现问题

楼主(2017-03-29):
新手,正在学习ic设计,按照教程一步一步画个简单的电路,在进行版图设计的时候自动生成版图出错,不显示器件版图,而是显示的是字母符号,直接调用器件版图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求大神帮忙解答(用的是smic.13的库)

自动生成版图出现的提示

自动生成版图出现的提示

网友:
从第一张图看起来可能原因:
① 显示的是top level,“Shift+F”试试看
② tf或者PDK没有加载正确
第二张图:
warning提示NM0那颗device的端口B无法对应到smic13cis的n1511,要么是smic13cis的n1511有问题,要么就是你的PDK library对应错了。

网友(2020-07-17):
学到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