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to tsmc 16nm

楼主(2017-03-30):
we have ICC flow, .tcl files, for tsmc 28nm.Could I just simply apply those to tsmc 16nm? or I need major modification for those tcl files?

thank you for help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要改的,但要改多少,要看你的flow了。28的金属结构和16就差别巨大!16的金属前面是double pattern的,后面非double的,只能走一个方向,这就是和28巨大的差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the response, appreciated if you could give an example, for instance M2 setting and/or M9 setting

网友(2018-02-16):
Yes.. U need for ICC 16nm...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raga21, for the reply
Did you mean, we have to update our installed ICC ?

Could we just modify our TCL files?

Many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