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hain的CTS,二分频寄存器CK端skew很大

楼主(2017-03-30):
请问各位大神,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对于含有二分频寄存器的电路做DFT,感觉在CTS阶段存在一个矛盾。
在function mode下,它的CK端应该是一个nonstop pin,在scan mode下,它的CK端应该是一个stop pin,如果共用时钟树的话,肯定时钟网络不不平衡的,skew会很大。这样该如何解决呢?先谢谢了

网友(2017-07-08):
二分频寄存器不要串进 scan chain.
Sequential ATPG 可测这颗二分频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