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pidio问题请教

楼主(2017-03-30):
求助!
P2020过路由芯片tsi578后,通过rio接FPGA,FPGA中为srio IP。
目前P2020配置发送窗口为SWRITE,但FPGA抓到的包是NWRITE包,修改P2020窗口属性现象一致。
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么,求指教。

网友:
IP默认的packet type就是NWRITE,你是否修改IP的packt type寄存器

网友:
终于逮到一个用srio的人了,麻烦您给看一看我的帖子,也是关于sr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