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ba结构bandgap多个简并点问题

楼主(2017-03-30):
banba

banba

我觉得图示banba结构bandgap存在N多个简并点问题,图示启动电路不一定能够启动

当V1=V2<Von(BJT),即虽然V1=V2,但电压小于BJT导通电压时,整个环路仍然是可以工作的,只是此时电流较小,但值不确定,存在N多个简并点

请问坛子高手,我的理解对否,如果确实,那么启动电路该怎么设计保证BJT能开启,环路稳定到设计的电流值???

在线等,急!!!

楼主:
顶起来,没人想过么?

网友:
只要电流小,这个启动电路就能工作吧

楼主:
电流小时,BJT可能根本不导通,这样电流可以是任意值啊

网友:
电流不能太小,否则三极管没有工作

网友:
不管几个工作点,都是电流远低于正常工作时的电流,那这个时候只要启动电路检测电流阈值设计稍大些,就能把电流增大让他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低功耗设计呢,比如说取bjt电流1uA,电阻支路正常工作时电流也就1u多一点这个时候设计就得小心了

网友:
下拉管和关断管的size设计好,启动问题不大

网友:
启动可以考虑给1处加一个电流再断开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17-05-15):
这种电流型的bandgap兼并点很麻烦,bjt的两路电流很小时,导致bjt没有导通,此时只是两边的电阻又很小的电流,这个兼并点很难消除,除非稍微改一下架构,把bgcore右侧的分流电阻拿掉,故意做成非对称的结构,即可消除这个多余的兼并点

网友B(2020-06-18):
我设计同样电路时,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原因就是在电流很小时BJT没有打开,此时电路为对称结构,存在的一种除正常工作和不工作时的第三种稳定状态,解决办法是,去掉一路电阻人为让他不对称,在调节△Vbe电阻和Vbe电阻,实测可以得到零温度系数的输出,不过这个写不出计算公式

网友(2020-08-26):
引用 网友B:
我设计同样电路时,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原因就是在电流很小时BJT没有打开,此时电路为对称结构,存在的一种 ...

是的,这个解不好解。

网友:
尽量避免多个工作点的结构

网友(2020-12-22):
启动电路 is important

网友:
有没有大神啊

网友C(2025-05-28):
电流模写专利发论文可以, 工程上不可靠

网友D(2025-06-30):
引用 网友C:
电流模写专利发论文可以, 工程上不可靠

可是低电源电压条件下只能用电流模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低电源电压条件下只能用电流模结构

埃及人写过一篇低压电压模bg, 工作电压1.2V以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