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关于寄生参数提取(PEX)的很小又很重要的问题

楼主(2017-03-30):
我对一个电容进行了寄生参数提取,电路如图所示
进行后仿真时,一端接VDD,一端接GND。理想情况下直流电流应该为0。但是实际仿真发现有电流,说明VDD到GND之间有一个TΩ量级的大电阻存在。但是,pex提取到的寄生电阻最大的也才几Ω,并没有大电阻。那么这股电流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寄生指的是走线寄生,不是电容介质电阻。你看到的电流指的是介质漏电流,-15方级别,完全不用考虑。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回复 2# hehuachangkai 如果是介质漏电流,为何前仿真仿不出来?另外这只是一个电容,如果是电容阵列,漏电流可能接近1pA,能和电路中的反向二极管接法MOS管的漏电流相比拟。
对于一些超低功耗应用是有影响的。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提取出来的网表中有哪些器件?如果只有电容和寄生rc,把电容注释掉仿真看看?再保留电容,把所有寄生注释掉仿真看看?先定位一下是哪个器件造成的。

网友:
你可以在你提取的参数中检查都有哪些电阻,电阻会给出哪寄生出来的。感觉二楼说的很对。
前仿没有那么复杂的提取各种参数的,原因是layout会让寄生不同,周围(各个方向)的电路才决定寄生。

网友:
楼主可以拿一个理想电容对比仿真就清楚了

网友(2020-01-16):
前仿使用三端电容(即带ckt后缀的电容)就能仿真出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