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总线中的增量突发和回环突发是怎么传输的?地址变化为什么按照HSIZE的大小自加?

楼主(2017-03-30):
(无正文)

网友:
SIZE=4byte,就是word访问,一次读写就包含了四个byte(00,01,02,03),下一拍地址自然就是04了。突发传输一般用于memory访问,批量数据传输。

楼主:
比如一个四拍字突发传输,地址每次加4,那么中间的地址如何处理的?而且按照协议上说,地址每次应该增加4个字节才对,怎么每次增加4呢?

网友A:
这就是制定的总线传输协议规则,没有为什么的。INCR方式,地址按照SIZE大小直接递增;WRAP方式,地址按照SIZE大小递增,如果起始地址不是WRAP传输量的整数倍,遇到WRAP边界地址就要折回。

举例,HSIZE=4byte,起始地址为0x08,
INCR4的四拍地址则为0x08,0x0c,0x10,0x14;
WRAP4的边界为4x4=16byte,起始地址不是16的倍数,就会产生折回,所以四拍地址分别为0x08,0x0c,0x00,0x04。

如果起始地址为0x30,是16的倍数,此时INCR4和WRAP4的四拍地址相同,都为30,34,38,3c。如果改WRAP8访问,由于起始地址不是8x4=32的倍数,则又会产生折回,八拍地址为30,34,38,3c,20,24,28,2c。其他依次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这么说,增量突发传输和回环突发传输地址是不连续的?那么中间的地址怎么访问?增量突发传输一般用在什么过程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耐心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你的意思应该是一个memory存储单元是8位的,对于特殊功能寄存器比如一个IIC的控制寄存器IICR,整个是32位的,每8位分配一个地址是吧。所以字传输,一次32位数据,写入到四个地址中,每个地址写入其中8位数据,也即是每一拍写4个地址,第二拍时呈现的地址加4.

网友:
你这描述实让人不好理解,不是几个几个地址这样,memory存储单元也没有说一定是8位宽。
32位ARM的数据总线是32位宽,即1个字,要访问这一个字,给出的地址其最低2位就是0,没有什么中间地址一说。当然,为了可以半字访问,或者字节访问,用SIZE配合地址来实现。

你设计的IIC,如果是32位的接口,以32位读/写的话,按照约定,地址低2位总是0,不会有你说的中间地址出现。当然,如果IIC设计时也可以半字、字节访问,那么可以出现半字地址或字节地址。master对slave的访问,是根据约定来操作,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有一点没看明白你问的问题,你可以站内私信我交流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请教您一个问题:        AHB突发传输,是不是每一个传输HADDR内容都会变化,例如0,4,8,c。我的理解是只要给出第一拍的地址就可以了,后面的地址可以根据burst类型计算出。
        但是看AMBA协议HADDR又是每拍都变化。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AHB协议的master发出的命令是每一拍地址都会有,slave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做成只收首地址,后面自己计算。到AXI协议就只有首地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理解了

网友(2017-05-02):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the responses, learnt a lot

网友D(2020-09-01):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制定的总线传输协议规则,没有为什么的。INCR方式,地址按照SIZE大小直接递增;WRAP方式,地址按照SI ...

如果时WRAP8访问,4×8=32byte,起始地址是0x20或者0x40,那么四拍地址分别为什么呢?望大佬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时WRAP8访问,4×8=32byte,起始地址是0x20或者0x40,那么四拍地址分别为什么呢?望大佬赐教!
...

HSIZE=4byte的WRAP8访问地址边界为4x8=32byte,0x20和0x40地址都是32的倍数。所以,HSIZE=4byte时,以0x20为起始地址的WRAP8和INCR8访问地址是一样的,为0x20,0x24,0x28,0x2c,0x30,0x34,0x38,0x3c。以0x40为起始地址类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SIZE=4byte的WRAP8访问地址边界为4x8=32byte,0x20和0x40地址都是32的倍数。所以,HSIZE=4byte时,以0x2 ...

多谢大佬解答,我还想问一下,如果起始地址是0x24(还是WRAP8的字传输),那是不是到了0x2C就折回到0x10?因为从0x10到0x2C等于32,是32的倍数。

网友(2020-10-17):
引用 网友D:
多谢大佬解答,我还想问一下,如果起始地址是0x24(还是WRAP8的字传输),那是不是到了0x2C就折回到0x10 ...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到0x3C后折回到0x20,不是到0x2C后折回到0x10

网友(2021-03-16):
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