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采样率的确定和测试

楼主(2017-03-30):
在论文里经常看到谁谁提的某某结构采样率可达多少多少,请问这个采样率是怎么确定的?

1、采样率和ENOB、噪声等有关,在设计初期会根据各种要求计算、确定各个指标大小,比如根据采样率要求确定转换器位数、放大器建立时间等,但这个采样率是否就是论文里写的采样率呢?

2、设计完成后,对ADC性能进行测量,这个时候要不要测采样率呢?如果测量,怎么测呢?

3、直觉是采样率跟inl、dnl这些指标有关,不同采样率对应不同分辨率、功耗之类的,论文中的指标是否是测量了一组数据,取出fom最好的发表出来?

求答疑。。

网友:
小伙子 你看了哪篇论文了?自言自语谁能看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举个例子:“A 12b 330MS/s Pipelined-SAR ADC with PVT-Stabilized Dynamic Amplifier Achieving <1dB SNDR Variation”

    这是个论文标题,ADC相关的论文不都有类似的描述么。。就想知道这个“330MS/s”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330MS/s是说这个ADC的最大采样率可以达到330M次每秒如果你让这个ADC的采样率超过这个速度 比如你想处理一个200M速度的信号,你的采样率得超过400M,把这个ADC用在这样的应用中,它就没法给你保证ENOB之类的性能
高采样率意味着你能处理的信号频率变高,是衡量ADC性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这个我懂,采样率和ENOB有折中。问题是不同采样率对应不同ENOB,测出来的数据,如果横坐标是采样率,纵坐标是ENOB,结果将是一条折线。那我怎么跟别人讲我的转换器最大采样率是多少啊?是不是得说,在多少位精度下,最高采样率可达330MS/s?

网友:
如果你是准备学习ADC的设计那就去做好了,你不用告诉别人你的速度是多少,先去做做看,然后一切都清楚了,不要钻这个牛角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2018-06-13):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比如说10bit 5MS/s的ADC,我测试的时候至少要采集多少个点?采集多久时间。谢谢

楼主(2019-07-03):
哈哈,一两年没登账号了,你现在应该已经弄清楚这个问题了吧?
有个相干采样公式:
N*T_sig = M*T_sample
N是采样周期数,T_sig是信号周期,M是采样点数,T_sample是采样周期
在采样后做FFT时,要想不出现频谱泄露,N和M必须互质
一般M会取2的整数次幂比如1024,2048。这个时候要计算T_sig和N。先根据对T_sig的期望值确定和M互质的数N,再确定T_sig(一般不是整数,跑仿真的时候把信号周期替换成这个),采样时间大于等于N*T_sig

网友(2019-08-20):
引用 楼主:
哈哈,一两年没登账号了,你现在应该已经弄清楚这个问题了吧?
有个相干采样公式:
N*T_sig = M*T_sample ...

麻烦问下,一个采样周期不就采一个样么,那1024采样点不就需要1024周期,与输入信号频率无关。  我这理解是不是哪有问题

网友(2020-05-25):
1024这个采样点数是和输入信号频率无关,采样点数你可以自己决定,但采样点数并不是采样频率

网友(2021-02-25):
引用 楼主:
哈哈,一两年没登账号了,你现在应该已经弄清楚这个问题了吧?
有个相干采样公式:
N*T_sig = M*T_sample ...

谢谢!很详细了,我就一直弄不清Fsimple怎么去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