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编程逻辑器件引脚问题

楼主(2017-03-31):
大家好,小白提问,我想问一下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或者FPGA的引脚功能不是固定的吧?是不是可以自己定义引脚功能?

网友:
FPGA不同的bank的引脚特性不同,有些是专用引脚,如时钟引脚;还有一些集成外设定义的引脚。这些引脚的功能也可以根据需求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