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P3M是什么?

楼主(2017-03-31):
在从老师那拷的一个PDK文件夹的命名是65ETOX_1850_CDS_2P3M请教各位大神这个2P3M是什么意思?数字和字母各自代表什么意思呢?
感觉是和工艺有关。

楼主:
还是自己顶一下哈

楼主:
还有一份资料,说一个芯片需要37道mask,然后括号里也写着1P6M,6C1A。感觉和上面说的2P3M是一种东西。
但是不知道具体含义。

网友:
2层poly 3层met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网友:
P m 都是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网友(2017-05-05):
请问6C1A 是什么?

网友(2017-06-06):
回复 网友A:

   麻烦问一下层主两层poly是怎么做的?我是小白……

网友(2017-07-27):
回复 楼主:

2P3M=two poly and three metal,是该工艺提供的poly and metal数,可选

网友:
     2层poly +  3层metal
poly1  mos gate
一般 poly2 => hi-Res . 或 pip cap .

有些 0.35um 下电容会换 mom /mim
至於 m1 m2 m3 mom 一般有 200v ~ 但容值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65ETOX来看,应该是说的ETOX(EPROM Tunnel Oxide)这种结构的flash memory。这样的话,2P3M表示的是2层Poly(分别是Floating Gate和Control Gate),3层Metal。具体的结构或工艺可以参考Flash Memory的一般介绍。

6C1A应该指是6层Cu,1层Al吧?

网友(2019-03-17):
2层 poly ,3 层metal

网友(2019-05-05):
2层多晶硅(Poly-Silicon),3层金属(Metal)

网友(2025-05-24):
P是poly,M是me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