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数模混仿,verdi看waveform,比较怪异,求指点

楼主(2017-03-31):
目前在做数模混仿,数字部分verilog,模拟部分用的是verilog-A/AMS写的简单模型。混仿结果正确,但有个比较怪异的地方:在一个analog 的model中的一个real变量,记为a,根据model的逻辑,a应该在另一个数字信号的下降沿才抓取新值,其他时刻保持不变;但在model 的code中,变量a随时间一直是变化的。仿真结束后,结果是正确的。
但是在verdi中:我如果以waveform的形式看变量a,则它一直是变化的,和model code中显示一致,一直变化;如果digital waveform形式看变量a,则和model code中的行为一致,即只在另一个数字信号的下降沿抓取新值,其他时刻保持不变。

所以,请前辈指点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和verdi软件的设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