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 结构可以不需要SH么?如何实现?

楼主(2017-03-31):
请教高手,pipeline ADC 结构可以不需要SH么,如何实现?
另外,目前pipeline ADC什么样的结构最优化,是不是相比SAR ADC已经没有任何优势了?

楼主:
顶,希望高人点播

网友:
我第一次做flash AD的时候就没用,仿真好着呢,咋看都没事。不过,流片回来后频谱泄露严重,基本就是个钟型分布。后来加了SH,测出来结果是个完美的竖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peline ADC不加SH也有次影响么?

网友:
应该说多年前pipelined ADC就很少用SHA了,当然采样作为ADC的基本功能依然存在,只是融合在了流水线第一级中了。但是SHA-LESS结构是否是最优结构,还是因情况而异、因人而异、因结构而异。

由于工艺不断的发展,SAR ADC近些年在研究领域热度很高,通过数字校准技术占领了高精度低速领域(原属delta-sigma)、通过interleave技术占领了低精度超高速领域(原属flash及折叠内插)、通过结合Pipelined-SAR占领了中等精度中速领域(原属pipeline领域)。然而,pipelined ADC也在不断地自我发展与完善,在高速高精度领域pipelined架构无可匹敌,只不过受限于其具体的应用场景,引起的关注不多罢了。有个叫做“瓦森那协议”的,规定了禁运到中国的ADC指标,你可以看到禁运的那些几乎全是pipeline架构的。
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考6楼的回答吧,他的回答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