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斩波运放带隙基准的诡异偏置点

楼主(2017-03-31):
上述带斩波运放带隙基准TRAN仿真时偏置点一直不对,正常为右图,实际为左图,即运放有一边不导通(输入对管为PMOS)。(正负反馈解法正确)请问
1:这种结构不是只有正常状态和零电流两个简并点么?我仿出来的这种是怎么回事?我计算了正负反馈系数为-0.78和-0.42,没问题啊。
2:基于诡异情况,难道自启动电路需要在3个点注入电流么?运放正负输入端和输出端?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哪位回复下。谢谢!

网友:
误差放大器里面呢?

楼主:
运放输出一个写成了558m,实际也是550m

网友:
1.右边的运放输出为1.75V, 左边的为0.55V,是否此时的输出N管已经进入线性区了,导致放大倍数不够。

网友:
我来说下,首先,要chopping前后要保证bandgap的接法不变,也就是负反馈大于正反馈,运放的输出接法应该是这样的
其次,如果没有启动电路,这个电路会有启动问题。用bandgap的电流来为opa提供电流,更要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斩波运放的输出端是按照您给的图示接的。
启动电路不是只能解决0偏置电流的问题么?这种非零偏置电流,但是却不对称的状态,自启动电路能解决吗?

网友:
运放有一边不导通是什么意思?
运放的两个输入切换图上看不清楚;运放的输出切换有没有弄错,也就是说输出切换后,运放作为黑盒子,输入端正负是不是还是遵循右图?
另外,主极点补偿有没有问题?
chop频率是多少?从图中看不出这些信息;

楼主:
找到原因啦;
查找方法:将斩波时钟固定(一个为2.8,一个为0),然后在运放输出点断开扫直流,发现有3个简并点。将该状态与没有时钟正常状态比较,发现是由于基极电流太大,导致最下面的两个NMOS开关有大电流通过,从而使得A点电压为500m,而不是正常状态的0V。
解决方法,将最下面的两个NMOS开关尺寸加大
遗留问题:即使尺寸很大,因为有电流通过,所以A点不可能完全为0,唉,大家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在bip这里用过NMOS开关,请问这里的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电流过大,通常采用在通路中串个适当的电阻限流,比如在pmos电流镜的drain串个几十上百k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结合斩波CLK使用,由于设计中左右两边对称的,所以需要开关来通断左右三极管,这样可以消除三极管的失配。具体可以参见下图

网友(2017-11-25):
lz这个是用来做温度传感器的吧,我也遇到过,是简并点的问题

网友(2017-12-28):
回复 楼主:

   楼主老哥好,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对于直流扫描,产生了5个简并点,如下图所示: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电路仿真得到的是第一个简并点(误差放大器输出2.5毫伏),我两边电流镜的比例是1:1,没有做三极管的匹配消除,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跪求楼主给点意见,或者有没有参考文献和书籍,这方面资料不是很多啊。
  还有斩波频率和信号频率以及单位增益带宽之间的联系和设置,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所以产生5个简并点是因为这5个点每个状态下电路都能平衡(直流正常工作).你需要找到方法使得你不需要的简并点状态下是不能直流正常工作的.我当时的解决方法如下:我的运放是cascode结构,cascode的共栅管的电压原来是自偏置产生的,后来我用另外一个Bandgap产生了这个电压.然后那些不正常的简并点都消失了.我这个方法是无奈的解决方法,因为我们正好还有一个Bandgap.其它的方法我还没有想到.
斩波的问题你可以在论坛里找一下经典论文,它们都回答了你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仿真实际电路,看哪个指标最好.论文只是让你知道了大概怎么设计 1996-circuit techniques for reducing the effects of opamp imperfection.pdf (2.59 MB , 下载次数: 157 ) 这篇是我觉得好的一篇
另外:你要是有好的解决方法,欢迎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谢谢指教,我那个问题是内部一根线接反了,改回来之后就解决了,不过我的基准输出有1毫伏的纹波,不知道是不是不太好?多谢多谢!

网友(2021-04-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分享一下这篇论文么,谢谢!

网友(2022-12-02):
我只有一个简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