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信号共模电压超过接收比较器电源电压,如何能有效接收

楼主(2017-03-31):
现在设计一个芯片,要接收一个差分信号,是变压器耦合过来的,共模在3.3V,幅度是2.5V。现在用一个差分比较器来将这个差分信号转为数字信号,但是比较器的电源电压VDD只有3.3V,而信号的上半周全部超过了VDD,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我想到的是用类似与差分放大器的作法,在输入端进来先衰减,再比较。但是如果用电阻分压衰减,因为外面有50欧的匹配电阻,里面的电阻要几百K才行,这个大电阻太占面积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诚心求教

网友:
你描述的好像是一个差分信号的过零比较器。
信号通过buffer进入芯片再分压,或者射频衰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