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这两种电流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3-31):
这是一道笔试题,最近发现了这个问题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楼主:
这两结构我都仿真了一下,在参数范围差不多的情况下,左边的电流达到100多uA,右边的10几uA。。。。。对了VDD是5V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在EETOP已经讨论的很深刻了,请你参考下面这2个帖子:
第一个帖子的19楼附件还有计算过程。
http://bbs.eetop.cn/thread-353404-1-1.html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D4%F6%D2%E6&page=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哥,我好好看看去

网友:
把4个管子看成一个common source的amplifier,+terminal=GND,-terminal=Resistor Top,然后四个管子形成negative feedback,trying to regulate -terminal --> +term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