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环形振荡器输出摆幅小

楼主(2017-03-31):
电源电压2.4V,VC 1.2v,输出正弦波摆幅在0.7-1.1之间。

网友:
VCO_CELL输出类似差分正弦波,一般VCO末端会有比较器将其整形为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仿真出来了,我也在后级加了整形电路,可是仿真出来KVCO一会正一会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用calculator中的freq计算KVCO

楼主:
我也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