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RC EXT151出错,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7-03-31):
大家好,我安装了EXT15.10,patch之后启动出错,向大家请教。
bashrc部分设置:
export QRC_HOME=$CADHOME/EXT151
export PATH=$QRC_HOME/binQRC_HOME/tools/bin{PATH}
export QRC_MOS_LW_PRECISION=Y

没有设置OA_HOME,软件安装过程中OA路径全是系统默认路径,没有更改。

启动virtuoso后,在layout菜单中没有QRC。
在terminal中输入:qrc&,出现如下错误信息:
Cadence Quantus QRC Extraction - 64-bit Parasitic Extractor - Version
15.1.0-p101 Thu Jun 11 23:12:18 PDT 2015
-------------------------------------------------------------------------------------------------------------------
                                    Copyright 2015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ERROR (EXTQRCXLOG-115) :  A command file and design data inputs are required for this QRC session to
proceed.  Type -u or -h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unning QRC.
ERROR (EXTQRCXLOG-113) : This QRC session could not continue due to previous errors.

Ending at 2017-Mar-31 07:51:24 (2017-Mar-31 14:51:24 GMT).
  Executed by:           user
  Execution host:        ubuntu
  Run duration:          00:00:00 CPU time, 00:00:00 clock time
  Memory used:           149,041,152
  Warning messages:      0
  Error messages:        2

Exit code 2.
Cadence Quantus QRC Extraction exited unsuccessfully.

IC616,MMSIM141,calibre2015都破解成功了,crack MMSIM141 和QRC用的是同样的patch文件。不知道QRC安装和破解出了什么问题,网上也没搜到这种error的解决办法。
所以,向大家请教该怎么解决。多谢多谢。

网友:
个人感觉QRC命令行的错误没有问题,两个error都是因为没有加commandfile。
理论上起virtuoso的terminal设了QRC_HOME应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会不会是EXT15.10base版不支持UBUNTU14.04的系统呢?

楼主:
我把这一行注释掉就OK了。
export QRC_MOS_LW_PRECISION=Y
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

网友(2018-01-08):
can anybody send me EXT15 on email? i need it urgently kimokiro@gmail.com

网友(2018-03-13):
回复 楼主:

    请问是否可以共享EXT151软件,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有EXT151软件吗?能否共享一下,多谢

网友:
同问题 ,求解答

网友(2018-06-26):
回复 1# 802.11    我的也在layout上不见QRC的按钮,请问是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2018-11-27):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太久没登EETOP了。我记得只要bashrc配置正确了,界面就能出现QRC的选项,应该是不需要额外的配置。论坛里也有破解QRC的教程,我也是从论坛里找各种资料学习的。还有一个网站,ICTOWN有时候也有一些不错的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EETOP或者ICTOWN上有,我就是在网上直接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May I have the download password from you? Thanks

网友(2020-03-25):
请教楼主,将export QRC_MOS_LW_PRECISION=Y注释掉仍旧出现:
ERROR (EXTQRCXLOG-115) :  A command file and design data inputs are required for this QRC session to
proceed.  Type -u or -h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unning QRC.
ERROR (EXTQRCXLOG-113) : This QRC session could not continue due to previous errors.
如何解决?

网友(2020-06-20):
引用 楼主:
我把这一行注释掉就OK了。
export QRC_MOS_LW_PRECISION=Y
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

注释了也不行呢

网友(2021-05-01):
    Copyright 2015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ERROR (EXTQRCXLOG-115) :  A command file and design data inputs are required for this QRC session to
proceed.  Type -u or -h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unning QRC.

ERROR (EXTQRCXLOG-113) : This QRC session could not continue due to previous errors.

无解?????可以看到集成在virtuoso里了,但是不是输入qrc不能单独启动?或者需要后跟cmd文件启动?

网友(2022-01-29):
ERROR (EXTQRCXLOG-115) :  A command file and design data inputs are required for this QRC session to
proceed.  Type -u or -h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unning QRC.
ERROR (EXTQRCXLOG-113) : This QRC session could not continue due to previous errors.

网友(2022-09-29):
看到这个表情有点搞笑

网友:
QRC怎麼使用阿

网友(2025-01-13):
我想问补丁咋打的,有没有教程

网友(2025-06-04):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