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怎么导入已有的工程

楼主(2017-04-01):
虚拟机下的Cadence怎么导入已有的工程文件,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你这个说的好泛泛啊。。

网友:
you should identify your requirement in deta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我现在有别人给的做好的一个工程,我怎么在自己的Cadence里打开查看呢?

网友:
在icfb里没有工程的概念,只有库和cell的概念,我想你的意思是要把一个设计库导入进入吧,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cds.lib中定义这个库就可以,如果这个库的ref techlib不存在于cds.lib中,那么你需要重新定义这个库的reference techlib,否则会有错误

网友A:
icfb里没有工程的概念,只有库和cell,你的意思应该是将你的设计库导入,其实只需要在cds.lib中定义就可以,如果你的reference techlib已经定义在cds.lib中那无需做任何修改,如果路径不是在当前的cds.lib中定义的,而且你又想将其ref techlib 指向目前cds.lib中的techlib,那么就需要更改这个设计库的ref techlib引用路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把相关库文件共享到自己的虚拟机里,然后将其复制到相应的工艺库下的文件夹里,在new里添加新的library和cell,再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已经导入进去了。但是现在发现缺少chrt018工艺,打开情况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谢谢,导进去了。现在缺少chrt018 的工艺

网友A:
回复  Obliviate1223

   恩恩,谢谢,导进去了。现在缺少chrt018 的工艺
引用 楼主:

   那你就需要找到这个工艺库,并且attach这个库了

网友(2024-05-12):
引用 网友A:
icfb里没有工程的概念,只有库和cell,你的意思应该是将你的设计库导入,其实只需要在cds.lib中定义就可以 ...

大佬你好,那如果是想在IC里打开一个复制过来的cell该怎么打开,我新建了一个库把cell复制到库里,打开显示里面没有原理图和其他一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需要找到这个工艺库,并且attach这个库了

初始导入原理图后,电路中的器件找不到对应。我的方法是把之前用的库拷贝一个,与电路图中器件名字相同的库,这样电路图中器件都会显示。问题在于,这个新拷贝的库不包含原来库中的模型文件。
不知道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