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 instance 直接接电源地的问题

楼主(2017-04-01):
在用encounter跑后端时,工艺库里没有给tieHi和tieLo单元,最后跑完,发现许多instance的pin脚没有接到电源和地上,而是悬空着,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

网友: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tiehi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tielo -ins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多谢,好了。

网友:
一般的工艺库里面有的tie的cell。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工艺厂的 这么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