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放大器对PSRR的蒙特卡洛仿真结果不正确

楼主(2017-04-01):
我做了一个全差分放大器,前仿PSRR 270dB,后仿110dB,但是不论是前仿的还是后仿的蒙特卡洛结果都只有40dB左右,(其实是勾选了蒙特卡洛里面的mismatch,如果只有process的话结果是正确的)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大神指导!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什么叫前仿?后仿?
270dB不可靠,40dB有可能。
PSRR也run MC?AC 吗?什么频率点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仿就是只对原理图进行仿真,后仿是提取了版图寄生参数之后的仿真。选定的频率点是50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有人跑过,我也想跑一下对比一下看看结果,之前人跑出来能到100dB

网友:
M10,M11的gate接法是floating?
M22,M25的drain端没有接入反馈?
I55,I56是什么?

网友(2021-10-15):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的CMRR遇到了这个问题,对mismatch非常敏感

网友(2022-05-04):
你好,楼主大大,我在仿cmrr的mc仿真,不会设置怎么让出现直方图,只能出波形图,我查了需要用计算器取值?不是很懂,不知道怎么取,求大佬教一下呀

网友(2023-08-21):
你好能问一下如何用蒙卡产生直方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