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在top层通过快捷方式一层一层的查看版图

楼主(2017-04-01):
如题: cell A ,cell B和cell C,C包含A和B,也就是说C调用A和B两个cell。
求助1、当在C这层的时候,如何通过快捷方式往下一层一层的查看绕线及器件?而不是全部显示出来,除开display stop level这个选项去修改数字。
求助2、当我使用X这个快捷方式在C的界面进入A或者B时,此时仍旧可以看到A或者B周边的layout环境,如何通过快捷方式关掉周边环境,使我只看到X进去的这个cell?

网友:
如果说laker的话有一个EIP-->Dim Neighbor
virtuoso菜单就比较复杂了,说不定有这个功能,但是我没用过,可能是option->Danymic display

网友:
用shift+X就可以了

网友:
laker 中shift+x 就可以.

网友:
“求助1、当在C这层的时候,如何通过快捷方式往下一层一层的查看绕线及器件?而不是全部显示出来,除开display stop level这个选项去修改数字。”
Virtuoso里面,按“+”和“-”分别为往下、网上多看一层,注意“+”在键盘上是和“=”公共一个键,所以要配合“Shift”使用。

网友(2017-05-13):
shift + X 可以直接进入下一阶层cell

网友:
回答求助2:在C模块级按x进入A模块,只想看A模块内容,按下~就行啦。想恢复回来再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