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PF的版本真是个大坑

楼主(2017-04-01):
比如对create_power_switch命令,-ack_port开关在UPF 1.0/2.0/2.1中的定义:

  1. UPF 1.0 & 2.0:-ack_port {port_name net_name [{boolean_function}]}
  2. UPF 2.1:          -ack_port {port_name net_name [logic_value]}

对最后那个boolean_function或logic_value,不同版本的定义:

  1. UPF 1.0:If a boolean_function is specified for –ack_port, the result of boolean_function is driven on –ack_port’s port_name after a control port transition. Otherwise, a logic 1 shall be driven after the switch is closed.
  2. UPF 2.0:If a boolean_function is specified for -ack_port, the result of boolean_function is driven on -ack_port’s port_name after a control port transition. Otherwise, a logic 1 shall be driven after an -on_state evaluates to True.
  3. UPF 2.1:If a logic_value is specified for -ack_port, that logic value shall be used as the acknowledge value for a transition to FULL_ON, and its negation is used as the acknowledge value for a transition to OFF. Otherwise the acknowledge value defaults to logic 1 for a transition to FULL_ON.

最重要的是,各EDA工具对不同UPF版本的 Parse:

  1. JasperGold:严格依照版本标准 Parse
  2. SNPS:就算你设成2.1,我也按2.0 Parse
  3. CDNS:就算你设成2.0,我也按2.1 Parse

  4.

在UPF的各种坑里,这只是冰山一角...

//--------------------------------------------------------------------

一个具体例子:

如果你在UPF文件里把版本设成2.1,然后写成 -ack_port {yourPort yourNet !SLEEP},那么,

  1. JasperGold在编译时会报错,因为2.1标准规定了最后那个参数是logic_value(0或1),而不是boolean_function

如果你按照UPF 2.1标准改写成 -ack_port {yourPort yourNet 0},那么,

  1. 在VCS前仿时,只要发生过一次control port transition,yourPort就会一直卡死在0,无法再次翻转

如果你直接省略最后一个参数,写成 -ack_port {yourPort yourNet},那么,

  1. 功能错误,yourNet极性反了

网友(2018-03-04):
这个真个坑

网友(2018-06-22):
回复 楼主:

   同感

网友A(2020-03-19):
同感。  IEEE标准是一回事,EDA工具是另外一回事,不同EDA工具还不是同一回事,这都什么事。

网友:
本來Synopsys 的水準就這麼一般般,Cadence 的CPF有比較好些嗎?

网友(2020-09-23):
对这个ack_port不是很明白,请问如果power_switch开通,那么ack_port应该输出0还是1呢?还是跟map_power_switch中选用的celll有关

网友(2025-10-31):
引用 网友A:
同感。  IEEE标准是一回事,EDA工具是另外一回事,不同EDA工具还不是同一回事,这都什么事。 ...

同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