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_devcfg.c 驱动使用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7-04-02):
xilinx_devcfg.c这个zynq linux中的重构pl的驱动,在linux的设备文件为/dev/xdevcfg  ,官方论坛说的使用方法是:cat xxx.bit>/dev/xdevcfg ,但是我在测试时的现象是:pl可以重构成功,但是linux部分死机没反应了。 我查看资料觉得是下载pl程序时解密失败到时系统进入休眠状态,只能通过重新上电才行。这些在芯片手册确实有介绍,但是现在不知道到底怎么修改!!!!
请问有么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2018-10-10):
您好,
    我遇到了和您类似的问题,bit文件加载后,linux有时死机没反应,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