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OS管的沟道长度效应的问题

楼主(2017-04-02):
在拉扎维这本书的习题答案中,作者很多时候在使用triode区的Id公式时,喜欢把(1+λVds)乘上去。这个(1+λVds)不是考虑沟道长度效应的时候才有的吗?而且只有饱和区才会有沟道长度效应的。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的习题3.8和3.25都是这样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吗?

楼主:
习题3.8

习题3.8

习题3.8
习题3.25

网友A:
楼主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呀。。。。。 这个东西可以在理论推导里带上计算,但你要是真去算W/L,一般是不考虑的,因为lamda很难提取,而且极其不准。一般都是先算个大概尺寸再慢慢调。我是这么理解的,反正目前我做的东西都不去计算lamda,而且当L〉1um时,调制效应不是很严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看来你没有读过Sansen的那本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再说详细点么?可能我说的不对,我目前也刚开始干活不久。但我目前确实是选大的L,来避免mismatch和modul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L取1um以上是可以不考虑了。另外,在固定L的情况下λ也可以认为是不变的,所以先确定L,和最常用的W,通过仿真IV曲线可以提取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太明白的是作者为啥在triode区的漏电流公式里加上1+λVds,理论上公式不是这样的呀。是为了使triode区的曲线与能够与sat.区的曲线连续吗?感觉不加1+λVds的triode区漏电流公式才是正确的,因为有公式的推导。加1+λVds感觉是为了与sat.区的曲线连续起来,方便计算和分析。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去查level 1  shichman-hodges模型,再饱和区和线形区都是由1+lamda*Vds的。具体为什么我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
小L器件都要考虑

网友(2023-04-14):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呀。。。。。 这个东西可以在理论推导里带上计算,但你要是真去算W/L,一般是不考虑的 ...

赞同,L大于0.8um的时候lamda就不严重了,模拟电路设计都用不到core管,尺寸可以用1um左右的

网友(2023-07-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陈星弼的《微电子器件》(第四版)4.3.2节的解释是为了保证两区在分界点上的导数连续。另外在triode区平方律算出的电流比实测的值小,加上1+λVds应该可以更好地拟合实际输出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