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RLC回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7-04-02):
看到一个电路图,说是模拟的寄生。但是既不L和C既不像  串联 也不像并联
这样的电路该怎么分析 他对整体电路的影响呢?
如下图所示电路  模拟的输入端口的寄生

求各位大神带着分析一波   电感2n  电阻200  电容100f

楼主:
新人求帮

楼主:
大神们 求帮

网友:
直接计算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人愚钝,还请多指教下 ,那个电路 后端还有晶体管之类的。我想问下这个寄生 放在这里,怎么看他对后级电路的影响呢? 这里是任务电感和电容串联 还是并联呢?

网友:
戴维南等效

网友:
这个就是封装的电感L,layout走线对地的R和C吧
如果是power模块,应该主要是电感引起的毛刺
如果是信号线,应该要考虑对地100fF有没有影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这是一个输入端的信号,应该算是您说的信号线,您能具体说下,毛刺该怎么分析吗,比如我这个信号线后端就是接一个NMOS管,共源级放大器。我看哪点的tran曲线 可以看出对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