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下,如果想成为合格FPGA算法工程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17-04-02):
目前从事的一直是接口方面的工作,算法上接触的比较少。参与的算法相关的项目,也只是对照算法工程师设计好的东西,进行IP CORE的调用,那么如果想往此方向发展,应该学习哪些知识,注意哪些方面呢?和接口类工作比,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谢谢

楼主:
自己UP一下,求讨论

网友:
算法一般由专门的算法工程师搞,FPGA只是实现工具。建议楼主学学常用的算法的FPGA实现,比如滤波器、傅立叶变换、小波变换等

网友:
回复 3# 殷工 大神说的有道理,能不能分享几本书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字信号处理的FPGA实现  [美] 贝耶尔 著

主要内容包括典型fpga器件的介绍、vhdl硬件描述语言、fpga设计中常用软件简介、用fpga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的数据规划、多种结构类型的fir数字滤波器的fpga实现、不同结构fft的fpga实现、数字正交下变频的fpga实现、cordic和dds的fpga实现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大神,我会看的谢谢

网友:
线性代数、数字信号处理、数字通信

网友:
数字图像处理

网友(2017-05-11):
每个行业的算法都不一样的。
楼上讲的是通信里面的一些基本算法;
比如在其他领域,比如图像,又会有其他的算法了。
      总体来说,很多算法在一开始都不是用FPGA来实现的,而是一些高级语言(比如C语言)来实现,然后大多数算法都是比较成熟的。所以,对FPGA开发人员来说,更多的时候干的是算法在FPGA上的实现或者移植,而不是像算法工程师一样研究算法本身。当然,心有余力也是可以研究研究的。

楼主(2017-06-21):
回复 网友C:

   是,请问在移植中需要培养哪些意识和小技巧呢?在常用的算法中会遇到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接触也不深,没什么建议,大概多搞几个算法就有经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