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光电响应求助

楼主(2017-04-03):
请高手指教:用Silvaco Atlas 模拟一个 4H-SiC 反向漏电流的光谱响应, 结果峰值在大约 425 nm, 理论上应该在 350 nm 左右, 我猜最有可能是 refractive index 文件的问题, 我用的是Silvaco Sopra 里的 sic.nk 文件, 想请问别处哪里能找到 4H-SiC 的refractive index 文件? 或者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出的问题?

多谢!

网友(2021-06-04):
求助楼主,最近在仿真4H-SiC APD的击穿特性曲线,但是结果不收敛,想寻求您相关模型参数设置方面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