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功能仿真不准确

楼主(2017-04-03):
输入参考信号周期20ns,功能验证正常。输入参考信号周期100ns,功能验证不正常。已经将最大步长设置为10n,仍然不对。

网友:
既然在高频时功能是正常的,在低频更应该正常才对。不正常表现是什么 ?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推测一下,检查你信号上升/下降沿的时间确保足够陡峭。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想源上升沿下降沿时间均为1n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TRAN仿真步长设置问题,现在,我设置成100fs,仿真正常。原先1ns不正常

网友:
用的什么触发器,是不是周期长了,节点漏电太大,误翻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