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拉扎维书上关于带有源电流镜的部分疑问,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7-04-03):
划线这部分看不懂讲的什么意思,求大神帮助,还有该结构I1和I3,I2和I4不是应该相等吗

网友:
你说的相等是大信号的相等,当加入小的差分电压后,I1,I2是不相等的。它是一直在虽交流信号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上你可以画出 nmos和pmos 的Ids-Vds曲线,找到交点,当ids有微小变化是,你会发现vds有很大的变化,当L趋紧无穷时Vds变化无限大,也就是说增益无限大。  这符合了理论,因为理论上,差分增益也是和L有关的。L越大,沟道调制效应越小,饱和区Ids-Vds曲线越平,增益也就越大。随便画了个图凑或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回答,请问划线那句如何理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非说要理解,你可以把M2,M4想成俩个电阻,输出电压则根流过电阻的电流和电阻阻值决定,当电流变化越大时输出电压变化也就越大了所以差分增益也越大。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输出端不再左侧M1,M3中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想过~

网友:
电流并不相等,一般情况下,1,3,4的电流是相等的,然后在输出端,可以看作是2,4的电流差对负载作用,可以考虑成输出端存在一个电容,电流差对电容充电,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