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选老师纠结中,求助

楼主(2017-04-04):
一个是模拟方向老师,质量人品有保证,但没留学经历。另一个是中科院上海高等技术研究所的刘轶老师主要做射频方向,不了解这位老师牛的程度。没法比较。没法说的太细,太细就暴露了,见谅

网友:
硕士的话,选择前者

网友:
老师人好有项目就行,技术靠学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硕士,但是射频这老师应该挺牛的,而模拟的老师相对差一点,却时常指点学生。不知如何取舍,纠结中。。。。偏向于模拟老师。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项目老师都不缺,就是想知道选一般指点的牛人,还是指点多一些的名气相对弱一点的老师。牛人是射频,没基础要从头开始学。另一个是模拟,有一点基础,但不多

网友:
优先选项目多的,然后选名气大的,当然,我更建议先打听一下是否好毕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经选定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