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hopper 运放消除失调?

楼主(2017-04-04):
看了老paper,频域上可以理解失调被调制到了高频因而被LPF滤除了,于是打了一个简单chopper运放,如下

并用这个运放搭一个6倍放大的同相放大器电路作为testbench仿真电路。
输入信号dc=2v,ac=100mv-peak2peak, 理论输出信号幅度dc=2v,ac=600mv-p2p
1)不人为加入系统失调,chopper频率1M

2)加入系统失调,,chopper频率1M

3)加入系统失调,chopper频率100kHz

问题:1)按理说消除了失调,为啥会出现2、3波形,不应该和1一样么?
         2)对比2、3,chopper频率对信号影响这么大?

网友:
不够快,增带宽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确实没去仿真看运放的带宽是多少,
请问下你说的带宽是指运放自身的单位增益带宽,
还是指实际运用时(比如上面的6倍同相放大器)的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来来来,多讨论下

网友(2023-08-06):
有没有学习chopper运放的论文?

网友(2024-06-26):
1.失调不是被消除了,而是被整成了方波叠加再理想输出信号上,从average上被消除了;2.运放带宽小于fchop,offset形如三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