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7-04-04):
在下刚刚开始着手学习设计LNA,想向大家请教下:
选好管子和静态工作点后,那么接下来要让管子绝对稳定下来,那么我的疑问是否要让电路在所有的频带上都绝对稳定?假如是如何判断在所有频

带上都绝对稳定,假如不是,噪声那么在那个不稳定的频带上在噪声的扰动下不就开始振荡了吗?

网友:
1、能做到全频段绝对稳定当然要做到,LNA实现这个又不困难
2、"不绝对稳定" 不等于 "不稳定"

楼主:
1、能做到全频段绝对稳定当然要做到,LNA实现这个又不困难
2、"不绝对稳定" 不等于 "不稳定"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指导。我的意思是假如我想做一个3G~4G的LNA,在带内3G~4G做到绝对稳定,那么DC~3G和4G以上是否也要绝对稳定呢?

网友:
在3~4G之外的稳定性肯定是要检查的 一般在带外的稳定性不会有多少问题 对于带通结构的话 带外的增益很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C(2022-04-26):
我做了两级LNA,单级在匹配完之后都是绝对稳定的,但是我级联之后,发生了振荡,导致噪声变大,我不太理解这是为什么,想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两级LNA,单级在匹配完之后都是绝对稳定的,但是我级联之后,发生了振荡,导致噪声变大,我不太理解 ...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