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网表中MOS管的衬底接法

楼主(2017-04-04):
请问下SPICE网表中MOS管的基极应该如何连接?看到有些事直接跟源级连接的,这样就没有衬偏调制效应的影响,但是看到很多网表中很多都是连到VDD/GND的,请问这种接法有什么作用?

网友:
mos管还有基极?

网友:
回复 楼主:

   Are you mean the back-gate?
  The power connected back-gate are usually fabricated in the common used big well, which is designed to optimized the chip size.

网友:
因为源极也是接VDD/GND的

网友:
看你的阱的情况,p-sub 的工艺 p管做在N阱里,S和B(n阱电位)可以直接相连,也可以把B连到电源电位;N管做在P阱里,而通常P阱和大衬底没有隔离,属于同一电位,如果N管的s电位不为GND, 是不可以直接将S和B连起来的;当然如果你有deep N well的管子,将N管的阱电位与大衬底隔离,那么S和B就可以连到一起了,消除衬偏。

网友:
看你阱的情况。如:P管做在N阱里,S和B可以直接连;N管做在P阱里,B与大衬底同电位,如果S电位不为GND,不可将S与B相连;当然你有Deep N well的管子就可以将N管的S和B连起来了。

楼主:
RE: SPICE网表中MOS管的衬底接法

回复 2# leewisp额,搞错了,衬底,MOS管的衬底一般怎么接呢?是接在源级还是VDD/G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N管的衬底连GND,P管的衬底连VDD;N/P管是否可连S端要看阱的情况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要好好看mos管结构阿。所有的mos管都是长在衬底(p)上的。一般都会把衬底偏置到Vss,所以你连nmos是,一般是把所有的都连到Vss。pmos特殊一点,它是先在衬底上挖个n-well,把这个n-well偏置到Vdd,然后再在这个n-well里长个pmos,所以pmos的衬底你连Vdd。
当然我说的只是最普遍的情况,如果你用一些特殊结构来消除体效应之类的,或者你用的SOI的话就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