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hain reorder以及boundary scan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04):
请教各位大神几个DFT相关的问题:

1、DC做完DFT导出网表到ICC进行了Scan chain reorder,经后续布局布线之后吐出网表,那么最终需要用这个网表来进行ATPG产生Pattern。此时需要导入spf文件,那么请问,这个spf文件是用DC导出的那个没有scan chain reorder的spf文件吗?

2、DC中依次做了scan chain(导出spf文件),boundary scan,然后到ICC中进行scan reorder,布局布线。对ICC导出的网表进行ATPG产生Pattern,在读入spf文件的时候,软件报错说boundary scan cell上面的一个MUX把某些scan相关的东西给block住了,见下图: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另外bsd相关的东西也都没有出现在spf文件中,这该怎么办?软件是不是不识别呢

先谢谢各路大神了

楼主:
先自顶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有些清晰了,做完reorder之后应该是可以用reorder之前的spf文件的,至于我出现的那个问题,应该是boundary scan cell上的某些逻辑把scan chain上的某些东西block住了,现在在想该如何将BSR上的mode端口置为0呢,这个没有单独拉出来作为bsd_mode,而是软件自己接的。我该如何在ATPG阶段中进行约束呢??
希望得到各位大神的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用的是mentor的ATPG工具可以open vi来打开可视化的操作界面,从而trace导致链不通的源,根据情况再设置pin constrai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已经用了TMAX里面的Open GSV来进行Trace了,可是发现block的MUX那个选择端接的逻辑太长了,应该是接到了BSD相关的MODE控制逻辑上了,应该如何控制BSD的TAP(tck tms trstn tdi tdo)中的输入逻辑来使得MODE控制逻辑输出0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在DCTrace发现所有BSRMode端口都接在了BSR_mode_inst这个EXTEST输出端口上。这个该如何控制使其输出0呢?感觉这个跟Boundary scan的指令有关系了,无法直接通过端口控制。

网友(2017-05-12):
1. 通过电路分析,确认在scan mode下,BSR_mode为0;
2. 在DC的脚本里,将 BSR_mode constrait 成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目前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通过手工ECO来解决的。我无法确认在scan mode下,BSR的mode=0,因为该控制信号是由软件自动综合得到的一些Decoder产生的,里面逻辑比较复杂,难以确定,另外我在set_dft_signal里面加入了bsd_mode相关的信号,发现也是不行的。后来只能手工ECO了。

网友(2019-06-19):
在scan mode下,必须要保证scan chain的path要通。一般来说,应该有scan_mode, scan_en这两根单独的信号出来切换datapath或者clock path,帮忙打通scan chain。并且在相关工具的设置中要告诉工具scan_mode, scan_en分别对应到你实际电路中的哪两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