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 Q2 random walk

楼主(2017-04-05):
各位大侠,最近看了DAC的 Q2 random walk的布局方法,下边是我的理解:
Q2 Random Walk depends on randomizing the error so that the residual error is minimized. Hence the linear and quadratic errors are minimal, when a given current source is divided into smaller pieces and put in four quadrants. The idea of random placement is to avoid the quadratic errors.
但是,这个布局具体如何排布?是用matlab仿真出来的么?或者谁有matlab的思路,指点一下也可以。感激不尽!

楼主:
没有哪位大神知道么?

网友A(2021-09-07):
请问楼主知道了吗?最近我也在学习这个布局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知道了吗?最近我也在学习这个布局方法

她知道,但她比较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她知道,但她比较忙

这样嘛,那等她不忙的时候能不能麻烦她稍稍解释一下这个布局的方法呢?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嘛,那等她不忙的时候能不能麻烦她稍稍解释一下这个布局的方法呢?感谢感谢
...

其实就是为了消除工艺梯度的,工艺梯度可能有一阶梯度,有二阶梯度。用matlab建模可以寻找一个比较优的解,但是版图连线复杂度比较大,目前工程的项目我还没见过用这个种布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为了消除工艺梯度的,工艺梯度可能有一阶梯度,有二阶梯度。用matlab建模可以寻找一个比较优的解 ...

您好,那我问一下工程上一般是用什么方法布局的呢?能方便说一下吗?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那我问一下工程上一般是用什么方法布局的呢?能方便说一下吗?感谢感谢
...

就用的普通的消除一次梯度误差的方法,多看看校正吧,排布只是一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用的普通的消除一次梯度误差的方法,多看看校正吧,排布只是一方面。
...

好的,谢谢你

网友(2023-11-19):
哪里有这个布局方法的资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