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的CPPLL求问:给一个电容的两端(初始电位确定)同时充电,会有什么现象

楼主(2017-04-05):
最近做CPPLL,电荷泵和滤波器都是全差分结构,环路锁定仿真的时候遇到了如下问题(由于Cycle slip或者其他原因,在开始工作时差分的Vctrl会被反向充电到电源地附近,之后再正确充放电时,共模反馈就不能正常工作,出现低电位端的电位不变,高电位端以2倍速度下降,然后稳定在错误的共模点上)。
    之后我拿单个电容代替三阶的环路滤波器进行仿真,初始时将电荷泵差分输出端分别拉到电源和地,然后释放,让其工作(PFD输出恒定为一固定的周期脉冲),在充放电的时候也表现出相同的行为,通过计算I和C的关系,发现电容的两端一端基本保持低电平不变,另一端从电源电位开始,以2倍速度下降(即单端电流充电速度的2倍)
    上述仿真时电容为差分接法,即一端接P一端接N,之后我将单个的差分接法的电容替换为两个容值翻倍,单端接法的电容,即P、N端分别通过电容接到地,重复同样的仿真,工作状态是正常的,两端同时以一倍的速度向内靠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差分接法时的电容两端均悬空吗?求大神指导,另外请问在采用差分结构的LPF时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因为电容很大,如果拆成2个,面积上不太能承受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设计相应的初始化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   已经增加了一些监控和钳位的模块,但是这种接法下的电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还是没有搞明白

网友:
共模反馈环路只有在up和dn都为1时才工作,而且共模反馈环路带宽很低,建议你初始化时将PFD的输出固定为11,LPF电容两端短接(不要拉倒电源和地),这样先让共模建立好,再让PLL环路开始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身的设计是在环路开始时PFD输出为11建立共模,不过LPF的两端没有短接,如果版图引入了offset的话,共模的稳定点并不是P\N两端同电位吧?这样会不会反而在释放的时候需要额外的时间回到引入offset后的稳定电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