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classAB用gainboost是有什么坑么

楼主(2017-04-05):
怎么会直流增益比不用gainboost还小?但是有些工艺角又能够提升增益,但是也远没有提升到该有的倍数。已检查管子状态,都正常。aux amp甚至都用了vcvs代替

有gb

有gb

无gb

无gb

网友(2021-10-26):
帮你顶一下~~

网友(2022-02-14):
大神,有update吗?最近也在做类似结构

网友:
首先,这个结构不是gain boost。一般翻译成悬浮电流镜,翻译很奇怪。英文是floating class AB control
然后,你搜索这两个关键词,英文的去bing查查。都能查到文献。

网友(2023-04-10):
楼主是不是接反了结构,你看一下信号通路出来,路径没了

网友(2024-04-13):
你真是懒哟,就不知道画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