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低压电路的ESD设计

楼主(2017-04-05):
有个疑问求助一下,core电压1.2V,IO电压3.3V。如果有一个1.2V 器件设计的模块信号需要引出,比如反相器,那么ESD怎么设计比较好呢?
我的想法是:
1. 采用1.2V NMOS 做GGNMOS,或者加上1.2V PMOS对电源(可选)。
2. 采用1.2V pdiode和ndiode,对1.2V的VDD和VSS, VDD和VSS有1.2V的clamp。
可是上面两个电路都有一个问题,高温时待机漏电流太大,因为1.2V器件的漏电比较明显,不管什么工艺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异。
而实际要求待机功耗<1uA,本来是够的,加上IO的漏电流肯定超了。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比如采用3.3V的器件设计呢?

网友:
模拟电路高频输出,采用2,低频用1.
1.2v内核不适合用3.3v器件做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可否采用3.3V ESD加串联电阻,后面加2级ESD保护,用1.2V器件?

网友:
设计一个1.2V的主ESD来保护

网友:
2楼正解,如果是vds 还好说 适当增大l 对沉底的。。。 不晓得拉

网友:
你只设计一个对地的ESD不就得了?这样VCC看不到这个leakage current了。

网友(2019-05-14):
楼主有经验可以分享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