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替换原件后ade仿真报错

楼主(2017-04-06):
在修改完TEST01元件的原始电路后,在测试电路中重新替换了新的TEST01,保存检查后load state,报错如下:
ERROR (SFE-23): "input.scs" 20: The instance `I7'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subcircuit'.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subcircuit', or define `subcircuit'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请问需要修改哪里呢?

楼主:
原始电路修改完后,重新生成了新的symol替换的。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9-07-17):
请问楼主这个最后怎么改的?

网友:
我最后recreate下netlist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