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瞬态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7-04-06):
各位前辈,最近在做一个高精度的带隙基准电路瞬态时不会弄了,求助! Screenshot-5 (2).png

下面是电路图,为什么这个电路不波动呀,用的的csmc.5的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As depicted in your simulation results, there is no info show that you did a real transient simulation.
a. you can sweep the power supply in both liner and steep form

b. moreover, you can also change the current load with liner or steep 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