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启动电路和偏置电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7-04-06):
这种结构的电路,包含偏置电路和启动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第三条支路和第四条支路中间有反馈作用吗?
第一和第二条支路是如何作为启动电路来工作的?
这种电路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吗?

网友(2022-05-18):
右边两条支路组成一个自偏置的电流源,利用负反馈来稳定两支路的电流。负反馈可利用瞬时极性法分析。
第二条支路组成一个反相器,用于控制第一条支路,第一条支路用于将电流源中的PMOS管的栅压拉低,然后电流源即可自行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一开始我以为这种电流源不需要启动电路,但有大佬解释了实际IC中需要加入启动电路的原因(搜索“请问该偏置电路是否需要启动电路”)。
这种电路优点是简单、稳定性好。
请大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