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mos管的m值如何理解

楼主(2017-04-06):
如题,我一直搞不清楚cadence中mos管的m值如何理解,不能区分m和figure的区别,还请大神明示另外,mos管的ron和rds有什么区别,也请大神明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谈一下我的看法~Ron是定义在MOS管的(深)三极管区(triode region)的,这时候VDS<<2(VGS-Vth),所以近似有ID=μnCox(W/L)(VGS-Vth)VDS,可以认为ID和VDS近似有线性关系,这种关系表示源漏之间可以看做一个线性电阻表示,即为Ron,记作导通电阻。
类似的,楼主可以去探究一下rds是在什么情况下定义出来的。
浅显的认识,欢迎指正。

网友:
finger指的是相邻管子共享有源区,SD公用的一组晶体管。M指相邻管子不共享有源区,SD不公用的一组晶体管。在180nm以下涉及WPE和LOD效应时,f与M是有区别的。180nm以上没有WPE和LOD效应时可以认为它们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
大概的理解时这样的,finger是fabricate在同一个有源区域的,比如f=3,那么你在调管子时,很容易发现它们是坐在一起的就是,共享源漏的概念,一般奇数的话,两边上为s,其余为d。
而M 就相当于 你调用了 三个管子 每个管子f=1.

至于为什么要区别 M  和  f    因为它们本质上等效的zong W 数是一样的。
就是楼上说的wpe sti效应把。 就是左右距离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研究下  什么时候要用M  什么时候可以简单用nf 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那请问m和figure都是指的管子数目对吧?比如一个管子参数给的是W:120u;L:1u;m:10的话,那是表示这个管子的总宽度为120u,由10个管子组成是吧?是10个管子串联?或者说m和figure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那请问m和f都是管子并联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figure和m等于2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把管子的G、D、S端口连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m,f对于管子都是并联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言极是,在m,f的layout上电路工程师应该告知版图工程师

网友C(2025-01-02):
我想请教一下,比如finger width=1u,fingers=2,multiplier=2的话,总宽度是1*2*2=4u吗?为什么我看电路里总宽度等于fw*f呢

网友(2025-02-10):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比如finger width=1u,fingers=2,multiplier=2的话,总宽度是1*2*2=4u吗?为什么我看电路里 ...

总宽度是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