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0.18um可以用mim电容进行mc仿真吗?

楼主(2017-04-06):
如题,tsmc 0.18um mim电容可以进行mc仿真吗?
如果可以,为什么我遇到了下面这个问题。

查了model文件里有mc_mim和mc_rfmim项,但是进行mc仿真,把model library的模型换为mc_mim或mc_rfmim,仿真都会失败,提示如下:
parameter `cmimbb_mimfac': Unknown parameter name `mimpar1' found in expression.
对照model文件查了一遍,mc_mim和mc_rfmim的section项确实有这么一行,里面都有一个参数mimpar1。
但是为什么ADE mc仿真时不识别PDK model文件中的参数mimpar1?

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希望各位大神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神看过来……

楼主:
囧,没人回复啊

网友(2021-04-23):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

网友A:
知道怎么回事了,需要在model library里面添加mc_mim和stat_mim才可以

网友(2021-06-24):
你好,请问mim电容的MC文件在哪里查看呢,我在models文件中没有看到描述,楼主也是使用mixed-singal 工艺库吗

网友(2021-08-22):
引用 网友A:
知道怎么回事了,需要在model library里面添加mc_mim和stat_mim才可以

请问一下schematic里面mim电容要用哪个,model里没有mac后缀的mim电容啊。

网友(2022-05-11):
解决了吗 同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