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 layout两条连接到一起的金属如何让它不merge成一条金属??

楼主(2017-04-06):
求助,不想让其自动merge成一条path,而是仍然保持两条path,该如何设置,谢谢Q

网友:
打散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左上的有个菜单的按钮打开或者关闭应该就可以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哪个选项啊...

网友:
左上角 Path Spine NO 图标 Save图标下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上午试了一下,就是楼下说的那个键。但是我点了下,好像没啥用,我有问过我同事,他说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好用,有可能是virtuoso 版本的问题吧。
不过这类问题不是大事儿,不要太在意。

楼主:
多谢各位的耐心帮助,spline似乎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