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间电流增大,导致瞬时电压跌落

楼主(2017-04-07):
瞬时电流过大造成电源电压下降,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电流瞬间供给不足的话,电压会跌落呢?

网友:
后端电路短路?
是不是电感峰值电流不够

网友:
应该是你电源自身的动态响应不好导致的,你也可以理解成动态电阻过大,在DC-DC电路中为了获得小的纹波使用了大电感就会导致动态响应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讲的再详细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