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ass AB运放稳定性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4-07):
最近使用一个比较经典的CLASS AB结构,大致如图所示:
现在把它结成unity gain buffer,在反馈上插入iprobe看稳定性。用的5V器件,发现M13和M14的VDS电压超过2点几V,整个loop phase就会从0开始,loop gain也会偏离正常值。此时检查DC点都正常,瞬态step response也正常,反馈极性不可能接错。不知道是不是M13和M14这个小环路在影响loop gain 仿真结果?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当M13,M14的Vds较高时,衬底漏电比较大,会造成相位曲线从0度开始,把M13,M14的S,B短接后一般没有这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好像不会影响运放的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我困扰了两天了。那么我真的需要把SB接在一起去流片吗?如果说选择忽略这个问题,那么我仿真得到的带宽,相位裕度,开环增益都是不可信的,我又怎么来验证我的设计呢

网友:
这个现象对loop gain影响不大,但你说偏离正常值就有问题了,不知道你仿真的这个case是在什么条件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截图是哪本书上?谢谢!

网友:
每个环路都需要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J. Huijsing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网友:
如果用在低功耗,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M13和M14的离子化效应会对稳定性有影响,解决一个是SB端接,或者加大偏置电流,当然,和你的VBIAS电压有关系,自己取一个折中,离子化效应在格里那本书有

网友(2022-10-09):
引用 网友A:
当M13,M14的Vds较高时,衬底漏电比较大,会造成相位曲线从0度开始,把M13,M14的S,B短接后一般没有这个问 ...

想问一下为啥M13,M14组成的悬浮电流镜的小信号电阻是0,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网友(2023-11-29):
想问下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最近做互补差分对折叠共源共栅+增益自举+classAB输出后仿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助帖如下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page=1#pid11090308
有大佬说不用管相位曲线,但是我想提高后仿增益应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