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Electronic Desktop18.0打开只有simploer不能打开其他模块

楼主(2017-04-07):
求助大神我安装的ANSYS Electronic Desktop18.0打开只有simploer不能打开其他模块。
WIn7 旗舰版  中文版  和英文版 都是一样的。
很是奇怪,另外一台 台式机 的是wIN7 旗舰 中文 ,却是正常的。

网友:
你在选项里面设置下,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很多种,方法,还是不行的,

网友:
在ANSYS Electronic Desktop设置选项里

楼主:
运行hfss,maxwell 还是老样子,一开就假死,  circuit, filter ,simp  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license设置与其他软件冲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但是当前电脑只装了ANSYS Electronic Desktop18.0
其他EDA 软件都没装

网友(2018-09-24):
haoyong好用吗

网友(2019-03-30):
遇到同问题,同求解

楼主:
换 2019,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9-05-24):
引用 楼主:
换 2019,就可以用了

你好,请教下这个软件不是安装在unix下吗?他有很多子软件该如何的顺序得到仿真结果呢?有没有介绍文档分享一个吧?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