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什么选项 可以让vcs 屏蔽无用的信息

楼主(2017-04-07):
我是用 vcs 跑 testcase, 但整个环境中有一个加密文件。在运行过程中,这个加密文件不断的出现一个 warning message,
我想屏蔽这个这个warning message.

听说可以VCS 有一个选项可以做到,但找了好久就是没找到。

我想格式应该如下:
vcsq -xxx "warning message"

望各位看客指导一下。

网友:
$display输出的warning没法控制。uvm_warning还有点希望,但考虑到是加密模块内部的,也不乐观。你说的vcs -suppress=[message ID]只是控制vcs 编译过程产生的警告信息,仿真时输出的警告信息控制不了的。

网友:
找到两个编译时候的选项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