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准的可调电阻是在R1处好还是R2处好?

楼主(2017-04-07):
基准的可调电阻是在R1处好还是R2处好?还是都可以?

网友:
R1通常都是一个比较小的阻值,你觉得在他上面trim划得来么

网友:
R1肯定不会放修调,因为R1上的压降delta(Vbe)折算到Vout会有一个放大倍数,目前我遇到的项目都是在Vout通过buffer接出去,然后在buffer的地方修调,而不直接在Vbg处进行修调

楼主:
Vbg=VBE3+VT*lnn*(R2/R1)
R1和R2上的压降折算到Vout的放大倍数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
我觉得R1和R2都不宜作为可调电阻。虽然(R2/R1)可以消除电阻的误差,但是一般bandgap都要对电阻进行匹配布局,固定电阻最好。

网友:
在buffer的地方修调,而不直接在Vbg处进行修

网友:
再 mirror 出另一路電流作 I*R, 再那個 R 上作 trim.

网友:
对R2修调比较好。因为一些修调电路会引入寄生电容,影响环路稳定性。

网友:
这个太明显了